华秦939主板

楼主(2010-10-15):
能进系统,就是USB就不成,  USB鼠标也不动,灯亮, 有共电 5V.  .4个USB口都用不成.都有5V供电.

网友:
量下USB对地阻值,

网友:
测USB数据线对地值如果正常看一下驱动有没装好,软件没问题一般都是桥坏的多。

网友:
先看下BIOSL里是什么情况。。然后打下USB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把BIOS恢复一下默认值,如果还是不能用,打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,如果短了,就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先加焊桥再试一下,不能用就换一个独立usb,桥坏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加焊桥再试一下,不能用就换一个独立usb,桥坏了。
请教下独立USB怎么连接到主板并使用的??

网友:
插在PCI槽里的呀,有的卖。

网友:
阻值正常、插上独立UBS PCI的就可以用。。。那应该是桥没坏吧? 那该怎么办呀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插上独立UBS PCI的就可以用,不说明桥没坏,桥分很多模块,你的桥应该是USB模块坏了。

网友:
USB摸块坏了,那该怎么办!!~

网友:
回复 犯错 的帖子量USB数据线的对地值,查南桥的时钟,都没有问题一般是南桥坏

网友:
USB模块坏了证明南桥不好了 ,要不 你 用独立的,要不重新做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真的是模块坏了的话 要么插个PCI/USB卡用 要么直接做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