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教个幼稚点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15):
SD内存上的颗粒可不可以换板合成一代的内存?
问题
安信电器商行
颗粒不一样杂搞哦,哥

网友:
版主发话了,不行的

网友:
你也是老手了这怎么可能的事呢

网友:
谢谢斑竹回复。准备先收几条坏的研究一下。有个底,别赔大了

网友:
不相信?试试,合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重要问题是频率不对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