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求助

楼主(2010-10-15):
我想问问 这几个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     是有EC 产生的吗 发给谁 用来做什么用的    SUS电压。SUSREF电压

RSMRST#(

网友:
RSMRST#是你按开关后南桥出出SUS-#B SUS#C 的必然条件,有了这二个信号后才能开起别的电压。。。然后在出CPU电压,。

网友:
发贴请自己用键盘打字  不要Ctrl V

网友:
RSMRST#信号是前段3.3v 5v的电源好信号,南桥需要收到这个信号。部分机型是按开机前就有这个信号3.3v ;部分机型是在按下开关键还没有放开的时候产生3.3v的这个信号给南桥。至于是谁产生,得看主板设计,有IO发出给南桥的,有门电路的。

网友:
基本上属EC发出...80%以上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