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密求IBM R51 的密码芯片内的程序

楼主(2010-10-15):
我到论坛里搜了 没找到 急需啊!

网友:
R51是存放在I/O中的,我记得没错的话,如果有24RF08CN的话就是24RF08CN

网友:
我要的是24RF08CN 密码芯片里的资料 急需啊

网友:
用编程器读出 24RF08CN 密码芯片,用软件解密,就得出密码

IBM密码芯片解密

IBM密码芯片解密

网友:
不明白你说的那个方法怎么具体操作,我没用过那个方法 一般我都是买的有全新的密码芯片,找个IBM 没有加密的密码芯片资料刷一下简单实用

你发了两个 那个是R51的密码芯片资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