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 NTA93A这块驱动板通过刷程序支持的屏 全不全呀

楼主(2010-10-15):
请问 NTA93A这块驱动板 通过刷程序 支持的屏 全不全呀 22寸的支持的全吗 21的支持的全吗 20的支持的全吗 19的支持的全吗 18.5的支持的全吗 谢谢
驱动

网友:
还算可以,要说有多全那是没有的。

网友:
通用板在它所支持的屏尺寸范围内都是可以的,但有的通用板主要应用于19寸以上的,那它对小尺寸就支持的不好,,

网友:
维修公司
的帖子
谢谢你的回复 问下你用的液晶编程器是哪个具体型号 好用吗 给个淘宝链接

网友:
程序很多。。。自己去百度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