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15):
本人新学维修,
笔记本
通用高压条怎么区分是用5v还是12v的?
笔记本

网友:
通用高压条上一般都标着电压了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说,如何区分笔记本上应该用哪款高压板

网友:
查原高压条在笔记本上的主供电是几伏

网友:
你可以用表笔量下主供电一般两根一样的就是

网友:
你可以先量原来上面的高压条是多少伏 在量下你要换上的高压条 如果是相对的 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好简单嘛 你看上面的电容就知道咯

网友:
测量原来高压板上的供电保险丝端 电压

网友:
查原来笔记本上面高压条的那个最大电容的电压。

网友:
那如果原来是19V的 我用5V同用高压改行吗?

网友:
张天奇
的帖子
5V的东西你加19V的电可能行么?

网友:
楼主这样换的放肯定得烧东西,

网友:
现在通用高压条一般都是5-20V的通用范围

网友:
现在本子原装高压基本都是19v了吧

网友:
量一下再测 保险点

网友(2010-11-14):
换是可以换的,就是有点暗!没有19v亮,也可以用,7楼的说看电容能区分高压条啊?这么看啊,教教俺行吗?

网友:
上面的想成了液晶了,

网友:
电压高了最好用一个7805

网友:
在开机的时候 测量下保险不就知道了么 。

网友:
量下给高压部分供电的保险或者电容

网友:
量机器上的主供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