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8M 掉电

楼主(2010-10-15):
刚开始以为是北桥问题,所以就干北桥了,但是干完之后还是老样子:
插上电源没有电流,按下开机键后电流直接跑到0.43 然后又掉下来。。。
南桥也换过了,NF 6100的。
各个电压都是瞬间有,然后掉下去了。。。。头都大了。。
渴望高手指点。。在线等。。。
掉电

网友:
CPU是AMD还是什么的?换个看看有没有效果

网友:
是AMD的CPU,单核。 我是先换南桥的,后来才知道先干北桥。。。

网友:
在线等。。有空的出来一下。。。明天就得给客户机器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U试下,这个U爱坏

网友:
把南桥的管理的。。。网卡。。。声卡拆下开来看下。。

网友:
小强哥
的帖子
CPU 是好的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被干坏了啊

网友:
所有电压都上来了就不好办了 经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