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亮

楼主(2010-10-15):
今天碰到 这样的一台品牌机 是清华同方的台式机
   1:当打开主机时 主机正常运转但就是显示器不亮 无任何报警声 这时你动动内存再重启就好用了,(换过内存条 故障依然)
2:但是当你关闭机器后 再马上开机就能点亮 但是你要是关机后等上十来分钟就又点不亮了  而你关闭机器后把主机电源线拔下来  按开机键CPU风扇还能转动几下
有那位朋友给分析下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
   系统重新做过  换过内存条  (主板上无明显故障 用眼看)

网友:
不能显示是用个诊断卡看一下复位 有没正常 ,跑什么码你这样说没人能帮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了 我第一次发帖   下次就知道了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故障现象,其实就是内存条未插好,很可能是插槽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