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 联想G455 做系统 Error 22怎么解决

楼主(2010-10-15):
在PE里面能把系统拷进去,再重启就Error 22好多机器都有这种现象,求师傅们帮忙了。我也不想修本了,但系统总要会做吧,谢谢。
重启

网友:
这种报错只有代码,最好问联想售后,内部有报错表格。打800 找售后服务工程师

网友:
你有试过用原版安装盘安装么?

网友:
用安装板试下

网友:
换张盘试试吧,这个机器我们win7 和 XP都经常装,没有什么问题--硬件正常的前提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