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F40M 雷击,全板所有电压短路,更换南北桥各心片,现修到电流0.85!

楼主(2010-10-15):
今天接一台LENOVO F40M,上电,不触发,待机0.06,点火回路,嘿嘿,B+短路,1.8VS短,1.5VS短,1.05VCCP短路,B+短路,cpuvcccore,没短网卡烧个洞,冲电心片烧个洞,
+3VS +5VS没短,拆了网卡再说,
首先修B+,断开B+和各MOS的上管,JP点,断开3 5V上管的B+还是断,断开1.5V 上管B+ JP点,不断了,测上下管都通了,电源心片ISL622几的也坏了,也要断开,它是B+供电的,不断开B+就是40欧,对地,上电,还是保护,没有B+输出,好,冲电心片一个洞,下了,断开冲电管,放电管,OK B+出来了,电源指示亮了,3V 5V也有了,但VCCP1
1.05还是短,拆了南桥,不断了,但1.5VS 1.8VS还是对地短,JP点在电感这边没短,在桥那边短了,断开1.8V供电到北桥的JP点,可以触发了,触发有1.8出来,1.05也出来了,
1.8到北桥那边还是短,拆了北桥943GML不短了,电压都邮来了!看来这台烧了1.5VS上下管,电源ICISL622  冲电IC,南桥,北桥,网卡,都挂了!943GML怎么这么容易坏,手上还有一台神州的,也是943GML的,同样问题!,

接着搞联想,F40M,今天换上了新南桥,新北桥,换了EC,换了ISL6229,1.5VS上下管,换了冲电心片,上电到0.22,上上CPU,核心电压出来了,测3ALWAY转3VS的电3VS电压出不来,发现此MOS管G级由B+经过一个MOS管,SOT——23的小管,转来的,变为VSBP电压,驱动MOSG级,但测VSBP无电压,直接短接VSBP和B+保护,待机0.06,还有这个板的图,SUSP这个信号,怎么都找不到,于是直接短接3VS DS级,3VS电压有了,上CPU 内存,上电,0.5 0.75 0.82. 0.85,不显示,测南桥PCI RST PLTRST己发出,CPU复位也有,,现没思绪了,是不是时序不对,难道BIOS也坏了?

网友:
直接换板得了!所有的桥都挂了就没意义修了。

网友:
一台修好500啊,两台1000,不修可惜啊!客户非要修没法!

网友:
电流法哦  测

网友:
把桥都换了再看看吧

网友:
看来不能迷信点火回路了

网友:
求高人指点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