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过孔成粉末状了不通咋办?针扎?灌银漆?还有高招吗?

楼主(2010-10-15):
发现IBM的主板过孔腐蚀断路的还真不少,特别是贴了黑胶的地方,很容易发霉腐蚀,今天遇到台T43独显的,不跑码,查CPU到北桥的一个地址线不通了,一查查到北桥背面的过孔腐蚀了,用针刮了几下,还是没刮通,若不能刮通就得摘北桥飞线了,头疼啊!兄弟们还有什么高招不?明天打算再用针深扎看看,扎了再灌银漆试试,还不行就真的要摘桥了

网友:
在孔上面加锡加热再把铜 线插进去

网友(点评):
周围都是地线,就一个过孔一小圈还成粉末了!烙铁是焊不到了!已经快扎到板层一半的厚度了还没阻值...再扎深一点只能灌稀点的银漆看看运气了。

网友:
那么害怕摘桥吗?

网友(点评):
不是害怕摘桥,是能够不摘桥就尽量的不摘桥解决。

网友:
  粉末状的可能就要飞线了  氧化得太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