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启动

楼主(2010-10-15):
主板开机风扇转动,cpu有温度正常,南北桥没什么温度,显示器无显示,我拔下内存条开机不报警, 没测电压,问下大家维修思路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,还没有解决

网友:
CPU有温度不代表供电正常,你就没有一个POST卡吗?连个代码都没有,别人很难帮上你的忙。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或内存条试试吧,

网友:
查显卡正常不。

网友:
     高难度的题目啊,什么信息都没有,来考验各位老大的智商的吧。建议你先检查内存,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和显卡的金手指,最好用无水酒精擦,清除CMOS。
      如果还不行的话,再测量各路电压,打一下阻值看看。把所测量的数值发上来吧,那样比较清楚。

网友:
显卡是集成还是独立?独立要先确认显卡是不是好的。

网友:
叫饼哥远程培训下,电压,代码什么的,都没有提到呀,光用手很难摸出问题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