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0 N100掉电

楼主(2010-10-15):
按开机键电流上到一点多安就掉电,掉到待机电流0,02A,开机立马测其它的供电都有,掉了就没有了。板上没有短路现象,CPU没有供电,哪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请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谁有图纸请上传一份,。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细查控制信号没有

网友:
它是直接到开机芯片的,开机芯片换了,U供电芯片换了,现在没有思路,了请大家指点一二,

网友:
问题都找到了,电压没上全,看图纸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