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。。请问下师兄们怎么查南桥返回到I/O的SLP#S3信号啊

楼主(2010-10-15):
请问下师兄们怎么查南桥返回到I/O的SLP#S3信号啊。还有I/O给南桥发送的命令。。。哪位师兄有好方法麻烦告诉下 在此谢过

网友:
1是看什么IO。2  是看电流的跳改。根据不同的IO的脚位

网友:
此电压无需看跳变吧,只要有高电平,机器就开机了,低电平时处于S3状态

网友:
你都懂信号名称了,  看电路图  谁记得那么多IO哦

网友:
你在站内搜一下上电时序,有很多相关贴子,先看看时序倒底是什么,然后自己回答一下你的问题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IO脚上面查,查IO的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