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511耳机打死都不响,改线路附图

楼主(2010-10-15):
机型:方正R511
板型:LM7WMB_V03
故障:插耳机没有声音,内置喇叭有声音!
维修思路:耳机口是否损坏——HPDET信号是否开启——声卡芯片是否输出信号。
刚拿到机器插口外观正常,还以为是声卡坏了,(因为遇到过类似的喇叭有音耳机没音声卡芯容易坏)于是打开机器满怀信心就先换了ALC655 装上 傻耳啦!故障依旧,算了查图纸
插上耳机HPDET信号的开启,关闭了功放U55开启了U54
但是U54开启后原本U54的5角OUTL和7角OUTR直接给耳机的两个信号没有波形,难倒U54有问题,查U54的3 10 15 VSS 3.3v供电输入 正常 在查声卡芯片给U54的R L信号输入(也就是左声道和右声道音频信号输入)
发现声卡芯片输出给U54的HP _OUT_L和HP _OUT_R的两个信号都正常,怪了难道控制耳机的U54坏了 有料板换了再说 换后故障依旧,思路有点不明确了!停!静一静!调整思路

网友:
有点想不明白,这两个电容怎么就没了呢,难道出厂时耳机插孔就不能用?厂家就为了省两个电容?

网友:
少料了,呵呵,偶合电容,你也太不细心了,光测声卡那边,忘了测功放心片这边了!

网友:
少料了,呵呵,偶合电容,你也太不细心了,光测声卡那边,忘了测功放心片这边了!
引用 网友A:

两个地方我拆开过3个R511的主板看过 确实没有这两个电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 不过人家客户原来声音插耳机都管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