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根灯管打火烧了.为什么显示特别慢

楼主(2010-10-15):
19寸杂牌液晶屏不知什么原因显示的速度超慢.两根灯管坏了现在用另外一个液 晶屏外接两个灯管.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哪位大哥可以解释一下.

网友:
灯管和显示慢没有关系吧。会不会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看得眼睛都受不了了,还拖影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知道驱动板有没有关系?

网友:
有拖影应该和灯管没有直接太大的关系,不过偏光模损坏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鹏兄,偏光模什么样子?可以更换吗?昨晚在拆灯管的时候。发现灯管一直在打火,连有机玻璃也被烧了个洞,这个有关系吗?

网友:
和显示器麽关系               你再看看可能是软故障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!你说的烧了个洞是背光板烧了个洞还是液晶板?偏光模一般不容易坏的,在书上面看到过资料,好像可以换的。灯管打火是绝缘不良还是高压板性能不良?

网友:
你是不是   背光板上面的 那三张偏光纸放错顺序了

网友:
不会吧,有这回事吗?这真的有关系吗?几张塑料膜我都乱套了.难道真的有关系吗?太不可思议了.现在机器已经退回客户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是透明玻璃板跟灯管打火的地方烧了个洞. 灯管老化烧掉断成两截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灯管烧成两截了,直接换灯管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:
灯管应该不会导致显示慢和拖影的  是不是换灯管弄出的其他问题?
不过 山寨的显示器  屏的质量不好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