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I X700 显卡 对地电阻2-3欧正常吗》》

楼主(2010-10-16):
ATI  X700 显卡  供电对地电阻只有2-3欧左右,不知道正常吗!没怎么修过显卡不知道应该是多少,别见笑。正常应是多少!

网友:
2到3欧是不正常的,正常应该是10到30欧左右

网友:
2-3欧,一般都可以用,   像是没有GPU供电的,修好供电后,也可以正常使用,我也不知道具体阻值多少为正常,总之0欧是不行!

网友:
个别显卡芯片上的有几个电容阻值3欧是正常的,如果为零就不行了

网友:
正常10欧左右,但2-3欧也不一定坏的,有不少X700到2-3欧照样正常点亮跑3D

网友:
应该是8欧吧

网友:
2到3欧是正常的 ,只要不为0就是的1,显卡越高端阻值就越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