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开机芯片有什么作用

楼主(2010-10-16):
MS-5开机芯片工作流程是什么,谢谢~!

网友:
MS-5的V星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,你的主板是什么故障?你可以说一下具体故障,我们大体帮你分析是哪有问题,如果对此芯片只想知道工作流程,因为内容太多,见意楼主自行搜索MS-5,站内有很多相关贴子。

网友:
主板触发无反应,83627应该是高电位开机的吧,

网友:
MS-5这个芯片应该不参开机加电工作的吧,这个坏了,主板可否上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