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抓不到声卡一例

楼主(2010-10-16):
这片板问题很多,之前的故障有些细节记不清了。这里写的是最后一个故障,抓不到声卡。
声卡型号是AD1984JCP。虽然这颗芯片引脚很多,但实际上会导致抓不到声卡的信号寥寥无几,一个是供电,另一个就是ACZ总线。供电正常,ACZ量阻值正常。换个片子吧。这个片子还不太好换,空间很狭窄,周围塑料件也很多。换完还是抓不到。后来发现MICVCC这个电压有问题,正常应该是3.3V,这里只有1.2V。照以往的经验,这种模拟供电不会引起不认芯片,只会导致声卡的输入输出部分有问题,也就是录放有问题。但既然它明显有问题,就先解决掉。

搜这个电压的出处,图纸上显示是VR5这个芯片输出的,但是板上没打这个料。再搜其它点,就搜不到了。往回搜一遍,才发现里面还挖了个坑。MICVCC的点是搜完了,但是还有MICVCC2呢。

MICVCC2是功放MAX9789内置的LDO输出的,输出值取决于两个反馈电阻比值,接地的电阻这里已经撞件了。补好后电压正常,声卡也找到了。经验被颠覆。

网友:
第三张图有点超长 ,做了一点变形处理。
论坛改版后感觉发贴比以前费劲,尤其是带图片和附件的贴

网友(点评):
计划继续升级。DZX1.5 会完美改善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

网友:
无边 acz是什么 ac97吗

网友:
我修到一个抓不到的,是CLK RST总线7根,有一根对地不正常,结果是南桥少了个电阻,估计是被人拆了

网友:
无边 老师果然厉害哟。。    学习了。     声卡我修的少。   看了你的帖子  以后修声卡  就有思路了

网友:
无边版主的经验确定值得仔细研究  你那边修机器的量真大啊

网友:
看看 分析很不错啊 学习了

网友:
很好,分析清晰。

网友:
T61只看过,没修过

网友:
ACZ总线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很好的案例

网友:
上次修个声卡问题 也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电阻变色了 然后更换后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:
还没有修到过认不到声卡的、这次学习了、以后遇到也有思路了

网友:
ACZ乃 AC LINK 也
5 6 8 10 11 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抓不到声卡硬件。

网友:
我觉得VCC3B和MICVCC都同等重要,都是声卡的供电,肯定要正常声卡才能起作用吧

网友:
ac97主供电??没有这个肯定找不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