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1000hd Eee pc内存供电维修

楼主(2010-10-16):
asus 1000hd  Eee pc,待机电流0.4按开机键,电流上升到0.8,测到内存供电不正常,一个上管一个下管,下管的D级和上管的S级都对地短路,后来把两场管拿下在主板上测还是是对地短路,两场管是好的 ,请问大家给个维修思路???

网友:
  多少为短啊 是0吗 是0就烧

网友:
这样好办啊:你用可调电源调成3V、然后用表笔接到电源正负机上,然后用红表笔触碰电感黑表笔接地然后去烧下这路电压:这时电流会变大,然后你手再去触摸各各芯片,如果感觉某个芯片发热就给那个取下来。然后再测阻值还短路不能!当某个芯片损坏时、电流会从它本身流过,因为它的阻抗比别的要低了,所以他会发烫、这样很好用。但你不要用太大电压去烧哦小心烧坏后级。如果是主供电短路,你就调5V烧、这样比较安全。

网友:
三楼的点子很实用  学到经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一般要烧多久 啊 ?我这样烧有的电路,为什么电流有的为0?

网友:
请问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子的电路图我手上也有这台笔记本  现在故障时待机正常 就是开机其他电压都没有我怀疑一个总开启信号没有    手上没有图纸

网友:
待机电流0,4   肯定有短路了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啊,我这有一台pc1000,无待机,有的话传上来一分。分享一下啊。

网友(2010-11-24):
此故障已解决,原来是靠近北桥的一个电容击穿造成的短路,看到电容还有发黑的迹象!谢谢各位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