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0 ,高压条开启信号电压

楼主(2010-10-16):
东芝M300 ,原先是屏线坏,,扒到屏幕到一定角度能显,,时间久了也不行,查,, 是高压条供电19V 线断,,长时间接触不好打火导致另一线皮出现烧黑壮,把二线接好,,屏还是不显,,再查高压条有19  V   和3。3 的开启,用灯管试出高压条也坏了,用通用的改, 一这过程中,,开启信号电压 又没输出了,,再检查,发现开启信号对一短路了,断开它,从屏供电引3。3 过来,,屏能显示了。只是查不出这开启3。3 从哪时送来的,,虽然断开它,,能用了,,但前级长时间对地短路,,怕烧坏其它东西,有谁指点一下,这开启从哪送来的,,这款是独显,,拔下显卡,,还是短路,,断开它能用,,不知道长时间会不会出问题呢?

网友:
怎么没有高手回应呀,,是不是不值一提呀。。那请教谁有这东芝M300 的图呀,,我来看看高压开启信号是哪里送过来?的

网友:
是IO 那边送过来的信号啊,

网友:
谢谢,我来查查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