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wer 开机5V待命电压低只有0.13

楼主(2010-10-16):
power 开机5V待命电压低只有0.13,查线路在它附近有个电阻 151 测量一边是0.13一边是5V,很是惊喜以为找到故障点了  电阻坏了导致开机电压低 更换后还是0.13 晕了 没头绪了。一起遇到2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郁闷   谁修过类似这样的毛病的指导指导。谢谢了

网友:
打一下PCI A14对地阻值,把数值发上来。

网友:
dddddddddd

凝海 -6 技术区不能灌水

网友:
什么板子啊
可以看一下南桥这部分吧
或者往下跑线看有什么坏件呗

网友:
看下南桥吧

网友:
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

网友:
应该是有地短路拉低了  查一下网卡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