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硕的945主板,求助

楼主(2010-10-16):
一块华硕的P5PL2-E,量的开关针上待机电压1.44V,主板上有一通电指示灯,明。待机电压应该为5V是吧。。我看了下,不是采用的1117的供待机电压的模式。求助。不知道如何排除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图纸,那你就跑线,看是由谁来提供开关针上的电压,电路上元件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dddddddddddddd

凝海 -6 技术区不能灌水

网友:
看一下南桥供电是不是有问题,应该是9214吧
昨天刚修一个

网友:
晕,怎么没有人再具体一些的帮忙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跑开关针线路,找到开关针上拉电压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