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上南桥到CPU的控制总线有几根?

楼主(2010-10-16):
请教各位师傅们,南桥到CPU的控制总线有几根啊?像INTEL和NVIDIA、VIA、SIS等芯片组上面的控制总线又是多少呢?这些总线又是怎么分布的该怎么去测量啊?
有知道的说一下啊,在此多谢了哦
cpu
芯片

网友:
南桥到cpu?你需要了解主板的架构。你说得这种情况,勉强可以算nv的单桥的情况,了解主板的架构的话,你可能会更明白一点。

网友:
天鼐一笑
的帖子
INTEL主板CPU到南桥的一般是十几条在板背面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