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能通过自检,急!!!! (在线等)

楼主(2010-10-16):
   电脑不能通过自检,每次到58%就不动了。
   并且每次正常关机之后,再开机也会检测
   按回车跳过之后,能进入XP
   尝使碎片整理,但C盘不行,说WIN32文件夹下有文件丢失
  然后就是蓝屏
错误 代码:0x000000f4 0x00000003 0x89b08978 0x89b08aec 0x805d39ae
   再冷启之后就测不到硬盘了,关机把数据线重插,又能检测到

   这是怎么回事??求各位大大解答!!!

网友:
系统是才装的

网友:
杀毒再做系统

网友:
那PC根本没连上网,何来病毒

网友:
CHKDSK /F X:自检下   不行的话就是有坏道了

网友:
从新低格 不行就换个硬盘再试试看

网友:
一般都是硬盘坏道引起的。换块盘看看。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,不行换内存。

网友:
第一:你先把除C盘以外的硬盘全部格式化一遍,看看行不,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硬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
第二:用PC3000检测一下吧,应该是缺陷,自动修复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过要是板有问题的话,PC3000可能检测不到硬盘的信息。这样修复的硬盘最好别放在这台机器上用了。
  我遇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了,都是用PC3000修复的,可是都没有放在原来的机器上用,至于什么原因,至今还没有搞懂啊。

网友:
有时电源不好也会导致硬盘不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额,我试一下,我用HDTUNE检测了下,说有扇区错误,问题大吗?

网友:
估计楼主不是技术员吧

安装一个杀毒软件(正版的),个人建议用卡巴斯基,升级到最版本。然后在断开网络的情况下,对整个硬盘进行一次杀毒。然后再测试一次。

如不行,格式化掉C盘,然后用正常的方式(慢装)一次操作系统。要装上正确的硬件驱动程序。

还不行的话,用MHDD等软件对硬盘进行一次扫描,也可更换一条正常的内存条进行测试。

网友:
上次有碰到个一台电脑,一样的,是硬盘不好吧

网友:
CHKDSK /f x:   不行mhdd   硬盘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之前中过毒,导致系统文件丢失从而系统蓝屏。重做个系统应该就OK  在要么就是硬盘和数据线2者的问题了。换根数据线,看硬盘电源插口有没有松动或者有没有氧化。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,希望能帮助你。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 进DNS硬盘检测看一下 估计你的硬盘用不久了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,才会每次开机都要自机,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换一条硬盘数据线试试,我有次也是这个情况,搞了一整天,最后换了新数据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很多这种类似的
1.换数据线和电源线,很多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,老化之类的,要不就是电源出了问题
2.就是扇区出错,不低格不行

网友:
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故障,换个数据线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硬盘接口,数据线,内存就这3个问题,自己一步一步试,我修了很多都这故障

网友:
硬盘坏的几率比较大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