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屏

楼主(2010-10-16):
一杂牌19宽屏液晶,通用驱动板,四灯高压条。开机后正常用上不到一分钟就变黑屏了,然后拨掉电源再接上又亮了,但过不了一分钟又黑了。反反复复的。(已拨掉按键测试)请问各位大侠这种问题是不是高压条的原因呢?在线急等。

网友:
根据楼主所说的故障 除了高压条还有灯管 楼主不妨用排除法,确切一下故障的所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。谢谢了。只要确定这故障不关驱动板的事就好办了。

网友:
自己接个屏坏灯管好的屏上去试试。 看是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客气 排除故障缩小范围,就好修多了 祝楼主修复成功

网友:
故障已排除。确实是高压条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