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520怪问题

楼主(2010-10-16):
DELL D520 开机黑屏 碰一下休眠开关 就好了 以后也没事了 可是在起机 还是黑屏 还得碰一下休眠开关 各位同行有遇到过的吗
黑屏

网友:
感觉像是高压条或灯管有问题

网友:
休眠开关的问题哦 ,去掉它试试吧

网友:
换掉休眠开关

网友:
休眠开关的问题吧,你挑开试试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把开关去掉了也一样 换开关 还一样 会是休眠电路的事吗

网友:
你换了 高压没有。 我觉得 要不就是高压 或者 显卡的把。 但你可以先把休眠开关 拆了看看

网友:
去掉休眠开关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