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915E开机跑A7?

楼主(2010-10-16):
联想L-I915E开机跑A7. 刷bIOS 故障依旧。
刷BIOS

网友:
是开机就跑还是挡在A7要这清楚,开机就这样就是不跑码

网友:
内存擦一下就搞定了。简单。

网友:
量下 。内存供电 时钟 复位,数据地址线

网友:
测量一下工作电压对不对头

网友:
A7是内存不过 大多时候都是北桥虚焊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