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有一台17寸正屏优派液晶玩游戏时会闪屏。

楼主(2010-10-16):
现有一台17寸正屏优派液晶玩游戏时会闪屏,不玩游戏时使用很正常,里面没有爆电容,各1路供电也是正常,为什么玩游戏就会闪屏?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,请问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?先谢了!

网友:
看看主机的显卡正常吗?

网友:
不关显卡的事,因为换过三台主机试过,都是玩游戏时机会闪屏

网友:
问题不一定在显示器上   看看  你的主机

网友:
是怎样一个闪法

网友:
看一下刷新率和分辨率

网友:
这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刷新率 反应速度跟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