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奇怪的PCIE问题,KT890 940am接口的

楼主(2010-10-16):
一块V星
KT890芯片组
PCIE的显卡接口
XP下用4800+无论是73Gt 86GT 96GT,3d得分只有13xx分
一丁点儿显卡效能都么有
但还不花屏,WIN7进系统报错显卡(总是显卡停止报无响应,然后就好了,一会儿还报)
求思路
win7

网友:
沉底了
漂上来

网友:
先排除 主板以外的硬件吧。 确定是主板的话 量供电 打波形

网友:
PCI-E总线不正常,换个北桥

网友:
谢谢两位
显卡N卡A卡换过好多个
那我先确定PCIE 供电
在研究北桥

网友:
XP下没问题 win7下就出现故障 应该和硬件没有关系 本身win7需要的性能就特别高 总感觉是总线驱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