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两个问题!.关于对地阻抗和电压纹波。

楼主(2010-10-16):
1: 要求某一信号点达到3.3V, 对地阻抗应该起码为多少??如何计算的?

2: 一个3.3V的电压,纹波多少为正常??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查看?(在笔记本中)?

以上是我看案例中最多的疑惑,如果我问得比较笼统,您可以要求我提高进一步的数据。。

网友:
1: 要求某一信号点达到3.3V, 对地阻抗应该起码为多少??如何计算的?
对地阻抗没有一定之规 因为是信号 对地电阻理论上是越大越好
2: 一个3.3V的电压,纹波多少为正常??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查看?(在笔记本中)?
  纹波当然是越少越好 我们现在用的示波器 看不出来电压上的纹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