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

楼主(2010-10-16):
  请问大家 我这里 有一个显示器开机分钟 就黑屏了  开关灯又是亮着的   打开 看 没有 电容坏    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:
电容不可以光看外表,先换电容,然后测下升压的芯片,然后是升压线圈输出端的阻值,输出端的蓝色电容,最后是灯管,这几样都会引起这个黑屏,

网友:
引起这个问题的地方好多 电源不良呀高压板高压线圈  灯管老化  驱动板虑焊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,用排除法一个个的排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