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啊,这倒霉的问题

楼主(2010-10-16):
一块杰微845gv主板,电压全部正常,能开机,但是每次开机的时候cmos信息全部丢失,提示CPU更改了,电池也换了,想刷一下BIOS,大家帮忙看看什么样的合适啊。
主板型号:杰微845GVMS04-L
WINBOND W49V002FAP
cpu

网友:
你量过到南桥的排针的电压吗?确认新电池的电压到了针了吗?

网友:
量了啊,正常啊

网友:
刚才又上电看了一下,发现在内存附近一个15N03H的管子特别热,会不会是他的原因啊

网友:
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电池座地下断开了,因为在座地下看不见,根据2楼的提示,重新测量,测量的时候按了一下电池座,发下了原因。
从一块已经被判死刑的主板上卸下一个电池座,换上,ok。
郁闷啊,不过总算解决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那个rtc供电有问题,不是就不保存设置吗,还会提示cpu更改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