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通电后网卡上两个灯都亮,不跑码

楼主(2010-10-16):
插上检测卡,上电后,检测卡上的所有灯都亮,跑no,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。没思路。望大家帮忙,3Q。

网友:
短路是吧?谁告诉下。

网友:
把网卡拆了看看,是不是待机下啊?去看下我发的帖子。。其中一个就是待机网卡亮,最后拆网卡搞定了

网友:
先把网卡拆下来看看能不能跑码

网友:
论坛上有很多相关贴子,LZ自己先查一下。先查网卡再查供电,南北桥。

网友:
一般不插网线网卡灯亮都是网卡坏拆掉网卡吧。

网友:
网卡短路路了吧

网友:
没插网线的情况下网卡两个灯都亮  想也不用想 先把网卡芯片干掉 网卡短路

网友:
拆网卡先,网卡肯定挂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。网卡干掉了,哦了。

网友:
把网卡干掉,我今天遇到一个板字,是声卡短路,也是跑NO,把声卡干掉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