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调分辩率就黑屏。

楼主(2010-10-16):
清华同方LM1920W液晶显示器,本来是一体板的,后来换了一个四口高压板,现在的问题是一调分辩率 12V的主供电就没有了,请大家指教一下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供电没有了说明是输出保护了,可能是高压条没有改的好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问题没有说清楚。 12V没有了。5V还有。不接高压板也一样。。

网友:
会不会灯管也有问题,前段时间修个清华同方的,两个升压芯片4604烧胡,还有一个标着2A的小芯片也烧了,三个一起换,换后用60hz没问题,75hz就不行了,电源灯一闪一灭,后来发现有一根灯管已经老化,换掉OK

网友:
好像是电源板的事。已经定了一个,过两天换上看一看。。再告诉大家。。

网友:
5V有 +12V没有 这有点不太可能! 取样电路会动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