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故障,每天第一次通电开机均要自动重启一次

楼主(2010-10-16):
主板故障,头天关机后都把电源插头拔掉的,第二天第一次通电开机均要自动重启一次,之后再重启或者关机又都正常。而且和天气的温度有点关系一样,夏天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个人感觉和电容可能有点关系,具体原因还要向大家求教啊!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换根内存试下,我遇到过是内存问题。I3的CPU,DDR3的内存

网友:
你说的是不是开机后会断电再自动开机啊。。如果这样的话。是正常的对于个别板

网友:
除了内存条和BIOS、CMOS的电池坏外,还有多为主板上的供电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有些主板,CMOS设置不对或电池没电,会有这个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