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液晶L193 偏粉红色

楼主(2010-10-16):
没有接主机信号线,显示联想LOGO 颜色正常。但接上主机信号,显示出来的画面偏粉红色,接口已经换,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,也把那些信号
三极管
更换了,故障依旧存。
联想

网友:
把VGA线换根试一试

网友:
你看哈是哪个工厂代工的。。进工厂模式调试一哈试试。。

网友:
或者把存储器24C16换了试试。。

网友:
重新刷写MCU

网友:
先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,不行再换24存储芯片

网友:
先排除你VGA线的问题, 其次就恢复一下出场设置

网友:
出这种问题一般都 是接口 VGA线 图像处理芯片。换个芯片

网友:
工厂模式里有没有自动颜色校正项,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先用RTD2621驱动板点一下

网友:
在旧驱动板上拆个24c存储器试一下

网友:
搞定了,换了主芯片。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其实可以先观察下本机菜单是不是也是偏色。如果是十有八九是主芯片问题。如果不是就考虑信号输入部分的问题。这样不容易走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