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待机掉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10-16):
①机器型号:T43  独显
②代工厂:
③板号:
④有无图纸:有
⑤故障现象:m电压掉,powershutdown没掉,dcin_drv幅度为10v,不够
⑥随机配件:无
⑦分析过程:dcin_drv幅度不够,导致vint16带负载能力不够,掉m电?
⑧处理过程:测28 的幅度形成了,加焊bd4175好 了
⑨结论:dcin_drv幅度不够,导致vint16带负载能力不够,掉m电!

网友:
  和本本波版主的故障现象一样?

网友:
不太清楚,我好久没看帖子了,但是我的绝对不是抄袭的。

网友:
有点看不懂哟

网友:
能否说一下思路吗,楼主怎么会想到dcin_drv幅度不够呢,然后引起的掉电呢

网友:
看不懂。。还得加油

网友:
似忽 没看 明白。 能不能说清楚点

网友:
dcin的幅度不够,不能让隔离管导通形成大功率的16v电压。具体为什么会掉电,我还是不太明白,只知道这里是个重要测试点,必需的……

网友:
看不懂,楼主能说详细点

网友:
楼主你说的是不是谈简单了   不过思路挺清晰

网友:
要仔细测量每个关键点

网友:
云里雾里,继续努力

网友:
写得很简洁

网友:
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维修先动手的问题,那就是,T系列的,除了通病,一般都喜欢先把IC加焊下!!

网友:
所谓的dcin的幅度不够.是指产生稳压电流的脉冲波形幅度,还是指MOS管的控制信号偏底...如果是前者..可更换本体排除...如后者的话...就要查产生IN信号线路...本体不良也会拉低IN信号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dcin的幅度不够的DCIN应该是DC_IN信号吧?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附图 啊

网友:
能否说一下思路吗

网友:
看的似懂非懂啊,技术不行啊

网友:
LZ写的真简洁,但是没明白,看来还要学习呀

网友:
所说的幅度是dir电压正常为12V 吗????MOS没完全导通?

网友:
这个机掉电的因素太多了,楼主修的案例很少遇到,也算多了个经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