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无VL5

楼主(2010-10-16):
①机器型号:T43
②代工厂:
③板号:
④有无图纸:有
⑤故障现象:m_on没有形成
⑥随机配件:骨架一个,有ac口
⑦分析过程:查pmh 的工作条件。
⑧处理过程:查pmh 的工作条件。
供电脚,接地脚正常。
复位正常。
时钟没有形成,电阻电容是好的
查73脚extpwr没有,VL5没有,查1901
1901供电有,接地有,sd有,换1901
⑨结论:pmh的时钟没有也会发出m_on信号,先不要管这个,先看看别的电路。pmh是门阵列,好多内部电路不需要时钟。

网友:
楼主改下标题吧

网友:
不知所云

网友:
好像是是从内部抄下来的一小段维修记录

网友:
改 了,不好意思,刚刚按了下输入键,就发出去了

网友:
  susclk正常 才能发出m on

网友:
松钰小南方 2010-10-16 11:49
好像是是从内部抄下来的一小段维修记录

我抄的?呵呵

网友:
看不明白,请高手解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