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明基S73不加电ISL6232发烫...

楼主(2010-10-16):
垃圾机器,有高手遇到过吗?6232上电就发烫 换了两个也一样 没有3 5V     I/O加焊了也不行,待机0.2几...

网友:
  南辕北辙 你看看ldo是否对地

网友:
估计是后极有短路的地方造成芯片保护后发热了

网友:
一般是EC南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 3V   5V   后面短路啊。。      或  REF 有没有问题 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一开始就查过了啊老大  没有明显短路的..

网友:
楼主  看你的了  我 这儿还有一块坏电源板 从深圳买来一块好的对比着都没修好 !惭愧呀!  反正这个机子是通病  而且就是电源板的事 !LDO 啥的早就量过了 这个机子开机以后才有3v  5V的  上个好芯片断开LDO还是烧 一烧了吧就没法量  拆下芯片断开MOS管 查供电都正常  至今郁闷!

网友:
还有在USB旁边有个稳压管老是坏 也是通病  我直接去掉了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插U盘死机 南桥换过  北桥换过 IO换过 USB OC#一直是高电平并且供电一直是5.1V左右  USB数据线是直接进南桥的 并且全部USB口都死机 该不是线路问题吧!怀疑48M时钟 于是把时钟线路一路都换掉  涛声依旧  妈妈呀!这个鸟机怎么都出这种垃圾故障呀!还都让我遇到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