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3 主板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10-16):
①机器型号:4741G
②代工厂:纬创
③板号:hm42-cp
④有无图纸:有
⑤故障现象:有时加电到0.6掉电,有时能走电流,在1.2后向上飚,且cpu迅速发烫,测到已经读了spd,bios上有波形,但是很快中断。这个板子有两个 8脚的bios芯片,一个是ec 的,一个才是机子的bios,很少见。
⑥随机配件:整机。
⑦分析过程:读了spd,没读内存,这是很难修的故障,电流在飚,怀疑cpu电压不对,测cpu电压正常,因为cpu同时也管理内存,所以怀疑内存模块的电路出问题了,当时没找到图纸,就怀疑①cpu坏②内存坏了,,后来找到图纸了,因为有时掉电,肯定是电没有上齐,就修上电吧……
⑧处理过程:按照上电流程测,因为机子不稳定,有时电流能上去,所以对每个电压测得都很仔细,一个一个来,当测到u54时,u54所产生的电压没有出来,所以就量条件,量s5没电,因为图纸当中r589打了个框框,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装,而主板上是个节点,我以为节点没连,而且测到r589前面也是没电,后来我就去找芯片资料,找了老久还没找到,就让肖生帮忙找了,他找了一会,就传给我了,我一看,s5没电,会把整个芯片的两个输出电压全关了,所以s5没电肯定不正常啊,一看图纸,查点位,果然不通,飞了根线,电压出来了。

电压出来了,还是不亮,还是偶尔电流可以上去,但是跟刚刚不一样的是电流不再是一直飚,而是有来回的跳动,心想应该差不多了,于是拿屏过来看一下亮不亮,几把当中有一把能开的,有时还真能亮机了,但是亮机就掉,心想acer难道用20v电源了?随手就把电源调到20v,调到20v,哎,正常了,再看看机子底部,上面是写的是19v 4.74啊 ,跟电压有关的,只有ac_in#信号了,一测,果然,调到19v时,加电后acin不稳定,测了分压电阻,正常的!不管那么多了,把上分压电阻改小了点,19v可以正常开机了,也能充电,结束了
⑨结论:这个机子如果先测 了acin信号,就能先把掉电修出来了。之后就要测内存相关的电路了,其实也就是cpu的工作条件,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,不用测那么多了,这样的思路才是对的。
i3的cpu板子是比较新的,但是我们也不要恐惧,上电过程还是一样的。差不了多少。

图传得可能有点问题,看看效果吧

 会员1383652元2022-10-30 09:46

网友:
  问题是这么新的机器都能到你手上啊 这个机器还在卖

网友:
  这么新的机子厂家都还在保啊。 还有你那的图纸 怎么找到的呀 。。   现在这么新的板子  厂家就把图纸  放出来了么

网友:
我自己画的图纸,你信不

网友:
你这个故障是不是 内存的一个 参考电压没有出来。
就是 S5 断线的那个角

网友:
是的,很简单

网友:
楼主 可否共享一下你的图纸啊

网友:
不是吧。这么快就到手上修I3了
这个机型貌似国庆的时候还在热卖啊  显卡有420m和415m两个版本的

网友:
还在报的机器 就修了??  莫非楼主是厂里的?

网友:
楼主是个牛人啊,总算看明白了,acin一般不能充电才会想到去查!

网友:
楼主图纸放一个出来吗

网友:
真的吗,这些图纸在网上还找不到的

网友:
楼主,你的表达能力相当强!
内存参考电压没出来,你用很专业的语句S5概括了。。 请问题下 I3的板子,内存应该是3代的吧。 主供电好像是1.5吧,参考电压是多少啊!!

网友:
很犀利。I3的机器都修上了, 我还在迅驰阶段

网友:
上次修过的一个I3的机器也是双BIOS、一个是用于给EC存放资料的、另一个的作用和普通BIOS一样、、希望楼主将图纸共享

网友:
楼主 spd是什么意思啊      读spd是什么意思呢   谢谢楼主帮我解答

网友:
i3 的机器也修上了

网友:
楼主 我还想问   修道亮机掉电的时候 电流是多少啊 呵呵

网友:
对lz手里的图纸流口水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共享下图纸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不管楼主是哪的(工厂客服纬隆可能性较大,呵呵),你改了ACIN分压电阻的做法不推荐,实质原因应该是EC的问题,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好多字看不到

网友:
EC型号是?EC的图怎么不上一个哈,看看ACIN的线路。这样应该可以的,这个ACIN是外部给的,还是EC给出的?其实改了电阻信号稳定一般问题不大,EC的可能比较小,就算是EC的问题,改了电阻能解决应该就这么修了(前提看改了测机OK就行,看EC好不好找了)

强烈要求LZ赏图!!!~~~~~~~~~

网友:
在电路图中写电阻的用一根直线画的在主板上很多是线直接相连的(宏基上遇到过)
对于新的I3的机器好多都是两个bios。一个挂在EC,另外一个才是系统bios
对于I3的机器修的也不少,不过大多数是盲修了,没有电路图拉。
不过发现dell 13Z好几个块板子都白屏,另外DELL新机好多是刷bios好的,所以买了台新编程器

网友:
图纸共享下吧

网友:
I3正在卖的机器出来修很正常,这个有什么值得怀疑的?我前几天修了台神舟A550,I7的机器.不开机.他在北方买的.说不想回北方去修就在广州自己花钱修了.这个很正常.

网友:
I3..I7都有修过...上电时序都搞出来了...但图纸....望楼主分享~!!!

网友:
图纸共享下吧,流口水啊

网友:
这么新的主板 又没人为原因

完全可以去保的哦

网友:
je40图纸,论坛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