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前两天修的 TCL K10

楼主(2010-10-16):
故障机型:TCL K10
芯片组:910GML+FBM
故障:不触发。
     接修一台商家的K10 ,客户描述很久没用了,所以现在开不起机了。
接机器,可调电源有待机,不触发。
拆机检测,3 V   5V正常,EC供电正常,可依旧不触发,测量EC晶振两端1.24     1.43均正常。

吃饭时间到了,吃完饭继续修机。  更换EC晶振能触发了。并且能亮机。   很高兴,装机。
机器装完进系统测试,杯具发生了。
进系统不倒半小时掉电重启了,而且进不了系统了。

强行关机后,开机报:UKNOW  BIOS  ERROR 。   BIOS   CODE  ERROR。 纠结,先修其他机器吧。

第二天先去刷了个BIOS ,这个环节也很纠结,由于我这板子是910GML的,而且其他K10都是855或者852的,走了弯路。 后来刷了个T10的,但是还是报BIOS CODE ERRO的错误。
跳过此错误进系统时报ACPI 高级电源管理错误。
由于图纸也找不到,就只能参照K10 855GM的了,查看得知ACPI有南桥管理

管不了这么多了,加焊一下吧。冷却后测试,结果情况依旧。

于是把南桥拆下来,准备换一个,拆下来时发现下面已经有几个点掉焊盘了《A3 ,AF27 ,AG27.》
自信绝对不会是拆掉点的没图纸,纠结的事情又来了。K10的图纸是ICH4的桥,而且我这个是ICH6的。
无奈之下,参照旭日125的图纸 。(AF27 AG27都是到CPU的,A3是IRDY)

飞好线,用502粘一下,把南桥做上去,冷却后测试,进系统一切正常。
维修结束。

    由于比较忙,没有排版,希望大家见谅。

网友:
打猪草。   请哥吃饭。

网友:
老大们,在看电影,我这卡得不行啊。
纠结。

网友:
很好的思路啊

网友:
这也行,太强大了,可见楼主修机器多呀,ACPI的错误能想到查一下出处,要我的话肯定是要在驱动上下功夫了,,,

网友:
这就是经验呀,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很值得学习的东西。。。   很会灵活应用哟。 居然用 旭日125图纸 修好机子     牛。。。

网友:
很不错,这样的机器要是在我手里,估计都放弃了啊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,换南桥导致的

网友:
LZ每次掉点都用502粘吗,

网友:
502在高温下行吗?

网友:
掉点的信号会引起不跑码你的问题是南桥空焊导致的吧。

网友:
楼主很强的呢,现在不会修2修,都难混饭吃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真清晰啊,佩服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 2修机确实很麻烦的

网友:
不是测试了EC晶振是正常的吗?怎么还会换晶振呢?可以解释一下吗?

网友:
好好向楼主学习,灵活运用。

网友:
楼主功底深厚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502在高温下  变化不会很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条件简陋啊,没有波波,只能测电压。
可调电源都是指针的。

网友:
不是该用绿油的吗,还要固化什么的。。502也行???

网友:
没那么好的条件啊,一般的我都是用502.
比较难做的才用绿漆。

网友:
EC晶振正常了,怎么还会换晶振呢?可以解释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