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2601 启动过流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10-16):
一、机器型号:acer 型号忘了
二、代工厂:仁宝
三、板号:la-2601
四、有无图纸:有
五、有无点位:无
六、故障现象:待机0.05,不触发。机子前几天在这里修过,不是我修的,听说是换了cpu的管子好了,现在不触发了,难道故障转移了……
七、随机配件:整机无光驱
八、分析过程:拆机测开关脚无电压,测ec
九、处理过程:量ec无电压,测待机电路,因为是仁宝的点火电路的机子测b+,b+电压1.6v,测b+前面的电路都正常,测b+对地阻值75,这就是网上人常说的b+短路,而形成的假待机,烧b+,cpu上管发烫,量上管,短路004,拆了之后,b+上来了,待机电压有了,可以触发了,那只要修cpu供电电路就行了。
补上两个上管,开机,电流跳到0.3然后过流灯亮一下,掉电。看了电流表,过流旋钮并没有设置,说明cpu电路在开启之后有短路现象,仔细查看mos管没有装反之后(mos管装反也会出现这种现象),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,因为芯片的工作异常,使上下管有同时导通的瞬间,导致b+拉低,过流!看了芯片的型号是max1532,没戏了,这个芯片很少见,而且客户在等,估计客户要下次来取了,哪知到正好有个hp旋转屏的主板也是用的这个芯片,换上1532,又加焊了一下,确定焊好了,之后,亮机,ok了。
后来机子出现啸叫,遇到旭日150 的啸叫是北桥问题,这个是用橡皮擦了下内存,好了。不知道稳定不稳定。
十、结论:对地对电阻值量了之后mos管很容易就发现了,不需要修点火电路了,不过又对点火电路熟悉了点,也是好处。之后的加电之后的过流我还是有点经验的,换了肯定能好,造成这种现象的就两点,一是mos管反了,二是芯片坏了,芯片坏的居多。
图纸就不要附了,这个机子修起来不要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