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FF维修

楼主(2010-10-16):
先到此板目测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,打各供电对地二极体值没发现短路。CMOS跳线正常。电压也正常。上假负载通电,测试CPU VCORE ,PG,复位1。75V左右,时钟0。4V左右,点复位开关有下拉过程,板上各路工作电压也都正常。心想,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上CPU,DEBUG卡跑FF。摸了下CPU。没温度。打VCORE输出电感发现没输出。此PWM方案是RT9241B+RT9602。测试VCC_vid1。2V正常。一般很多人遇到的是上假负载有VCORE,上CPU没VCORE是因为VCC_VID这个电压没正常产生所导致,但我修到的这个板子1。2V正常了还是没VCORE哦。
接着装上CPU 上电测9241 VCC 5V正常
VID0-VID5 01100  查PWMIC资料这个VID信号状态是1。55V
VRMEN 1。2V正常。
9602各个测试点也都正常。
再来测试上下管的G极,当打其中一相中的下管G极时,对地数值1 查线路直接跟PWM相连。那肯定是PWM内部开路了。直接更换驱动IC RT9602。上电跑C1 上内存正常点亮。

网友:
我收藏了,会好好的学习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