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C开机不显可以听见进系统声音 外接也不显

楼主(2010-10-16):
通上电,开机看硬盘指示灯感觉可以显了    就是不显    接外接也不显    怀疑显卡问题    加焊显卡涛声依旧     追电路    发现显卡附近一个保险烧了    换了     接屏居然短路    怀疑高压板坏了    拆开换了一个   正常开机    显示PMC     是什么型号呀

网友:
保险烧了。在换前应该检测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PMC代表Product Material Control的缩写形式,意思为生产及物料控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有呀      有的话不早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里的PMC应该是个人移动通信设备的意思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