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核心供电异常

楼主(2010-10-16):
一478主板,SIS芯片组,CPU核心供电只有0.92V,CPU时钟有,PG信号也只有0.92V;无复位,此核心电压是否不正常;核心供电其主控SC2643,协控为SC2114, 从VID电压识别线来看其电压输出正常;求高手指点该如何查下一步

网友:
   电压为正常,    478板子一般座爱坏。 内存供电坏的多

网友:
我碰到过但是是做北桥搞定的

网友:
供电是正常的。PG都有了,没复位查下主复位正常不,其它都正常没U复位,测下复位的对地阻值正常不。正常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,

网友:
北桥可能有问题   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U试下?

网友:
PCI有复位吗?有的话那北桥的可能比较大。

网友:
这种vcore芯片上老的假负载或者2.0以下CPU
电压就是0.9
正常
+CPU无复位,如果PCIRST正常的话,先查北桥的基本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对,查下主板支持什么U,有些主板能支持CD却不支持C4,我试过上C4不亮机,核心只有0.9V,上CD电压正常能亮机。

网友:
主板是 精英661GX-M2 (845)南北桥都是SIS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0.9V的电压是正常的,一般1V以下的CPU供电是不支持CD2.0以下的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