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1T不认硬盘

楼主(2010-10-16):
X41T不认硬盘  硬盘肯定是好的 换过硬盘了 硬盘供电正常 换过南桥了 U42 SATA转IDE转换芯片也换过了 与U42相连的四个180电阻也正常的 可是还是不认硬盘 哪位兄弟有高招的?指点一下 谢谢了

网友:
南桥看看做bga

网友:
换过南桥了

网友:
放下电呀

网友:
检查南桥供电,复位信号,然后多查查数据线的阻值,有没有什么不对的

网友:
时钟还没查吧!老大!

网友:
复位有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