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浏览器解决WIN7下不能淘宝购物

楼主(2010-10-16):
世界之窗浏览器在WIN7下淘宝购物时不能登录网银页面付款,IE8可以,换360浏览器后问题解决。也有人用TT浏览器也行,各位遇到相同问题时不妨一试。

网友:
是不是在世界浏览器 里面那个设置可以更改一下呀

网友:
回楼上,应该不行,设置没有问题,可能还是WIN7兼容性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应该说是世界之窗的兼容性问题吧。哪有操作系统配合软件的呀?再说世界之窗又不是什么知名软件,说不定WIN7开发人员还不知道有个什么世界之窗的浏览器呢!

网友:
我用的就是WIN7 和世界之窗 总在淘宝上淘物 也没有你说的情况 估计是世界之窗或WIN版本的问题

网友:
WIN7的兼容性应该不值得怀疑吧?估计多半是那个IE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用的是世界之窗3.2版本,你用的是2.4版本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