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富士通PC910M12-GL-6LS 北桥供电偏低

楼主(2010-10-16):
富士通PC910M12-GL-6LS BEI 北桥供电偏低 只有0.43V 各位谁有图纸

网友:
看看场管G级供电可正常啊,正常的话可能是场管坏了,不正常的话查查G级是由哪个芯片供电的

网友:
晕    你用万能表量一下管    追一下管的供电线路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查下北桥供电MOS管的D和G极电压为多少就可以判断是场管有问题还是控制芯片的问题了

网友:
看MOS管的控制极有电压没,如果没有,应该是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哥,是富士康的吧 换那个桥供电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跑一下控制极找到PWM芯片,查PWM芯片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