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前辈

楼主(2010-10-16):
内存金手指下面是不是只有起屏蔽作用的铜箔,在没有其它的引线吗?今天我修金手指时好怕底下还有其它引线。

网友:
金手指我也修过,我感觉修那个就得看你的焊功了 金手指下面就一根引线

网友A:
以前我修家电的,现在搞网站程序,用烙铁焊东西水平还是行的,就是没用过热风焊台,很喜欢修东西,所以没事还是找点东西来修。
主要就是两面金手指中间除了屏蔽铜箔还有其它链接线吗?我就怕开槽的时候把有用的引线搞断了。

网友:
那天我也搞个sd的内存试下 ,练练先